有关DRC

楼主(2012-08-20):
请问有没有大虾知道如何更改设置来实现焊盘上面允许打孔。谢谢。DRC后一直在报overlapping via的错误。

网友:
smd pin - though hole = 0
DRC里面也有个地方要改 忘记英文叫什么了
试试

楼主:
找到问题了,确实是在check overlapping via 下有一个smd pin 和via 的选框,勾掉就好了。

网友(2012-12-17):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确实是在check overlapping via 下有一个smd pin 和via 的选框,勾掉就好了。

没有找到设置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