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9.4.1 GND覆铜时会出现连接在一起

楼主(2012-08-20):
pads9.4 GND覆铜时会出现连接在一起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没设置好还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
规则控制问题,直接的办法是看那里不爽就KEEPOUT哪里!

楼主:
我还是希望知道到底是哪里设置的不对  求高人指点

网友:
应该不是规则问题,之前我在其他的版本也有碰到过,是文件数据有问题,我之前有把线删了再走一次,有的能解决,有的不能,楼主可以试下!

网友:
楼上最好是传个文件上来 让大家看看

网友:
把Copper Poor的线宽改小重铺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最后把Copper Poor的线宽改是能解决   但是以前设的线宽比这大多了都没出现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