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3问题

楼主(2012-08-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是复位,ODT=on die termination, DDR是用CKE来复位的。ODT和其他命令指令一样,设计时把它和命令控制pin归为一组就可以了。

网友:
请高手来帮忙.

网友:
还没有用过DDR3,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片上终结电阻,阻抗匹配用的,可以软件配置。省PCB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