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学习求助贴

楼主(2012-08-20):
1,请问一下一般仿真SSN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

2,我从星空电子上下载了一个仿真SSN的工程文件,是用designer做的(见附件)。这个工程文件有些地方不明白
   工程文件有很多地方是断开的,比如U27 D1就是输出的buffer是断开的,接收端D2 D3和接收端的buffer也是断开的,这三 个地方为什么会断开?

网友:
一般SSN的仿真是由电磁场仿真软件和时域链路仿真软件组合来仿真的,类如ansoft的siwave和designer(或者是Hspice,ADS等等),当然也有仿真软件把它们做到了一起省了客户倒数据的麻烦,比如sigrity,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帖子里的讨论: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884-1-2.html

那个buffer输出或者输入线的断开确实是断开的,但是仅仅是线断开,他在断开的两端都写了一样的net名,通过net名把两端连了起来,像画原理图那样,仔细看下可以发现。

楼主:
我有想过他们名字是一样的是不是连在一起的,只是对这个软件不是很熟。

如果他们都链接起来的话,接收端应该还包括串扰吧,三组线在一起,串扰也会传到接收端。probe是信号和电源平面的之间的电压,但有时候电源平面也可以作为信号回流的参考平面啊。

楼主:
另外sigrity仿真SSN确实比较容易,不过内部算法应该和这个差不多吧,不知道我把串扰想进去是不是想多了

网友:
当然有串扰啊,只不过串扰幅度是大还是小的问题

楼主:
看了sigrity板块那个帖子,确实是软件自动界面友好的就不知道软件后台怎么做的,designer可能麻烦点会对软件怎么去仿真SSN会了解一些。建议大家能给熟练运用两到三个平台。

楼主:
斑竹如果我自己加的是IO buffer
那我每个pin要怎么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如果我自己加的是IO buffer
那我每个pin要怎么接啊?

囧了,不是一样接么,该接电源的接电源,该接地的接地,该接信号的接信号,该接使能的接使能,该接输出的接输出,不过记得要将模型属性里的“power=on”改成“power=off” ,为啥要这么改请轻移莲步至该贴https://www.eda365.com/thread-65410-1-2.html

楼主:
我说一下连接方法斑竹帮忙确认下:
1接plus
2 5可以悬空
6接一个芯片的直流电平
3接芯片的信号脚
4接芯片的power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一下连接方法斑竹帮忙确认下:
1接plus
2 5可以悬空

错了

1接激励信号
2接从S参数引出来的供电电压
5接地
6是使能脚,接低电平输出还是高电平输出看模型里的定义
3为信号的输出或者输入
4可以悬空

网友A:
我顺便问下designer6的Solver on Demand具体什么意思,怎么应用啊斑竹

楼主:
斑竹如果IO做输入的话1pin也应该悬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如果IO做输入的话1pin也应该悬空吧?

做输入端可以悬空,做输出端要是不加激励源就是悬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顺便问下designer6的Solver on Demand具体什么意思,怎么应用啊斑竹

没看懂啥意思啊

楼主:
    [warning] models:vsource(warning): b_io6_17.dc_src_pd - eliminating self-looping zero valued DC voltage source (10:39:00 上午  八月 23, 2012)
    [warning] models:vsource(warning): b_io6_2.dc_src_pd - eliminating self-looping zero valued DC voltage source (10:39:01 上午  八月 23, 2012)
    [warning] models:vsource(warning): b_io6_20.dc_src_pd - eliminating self-looping zero valued DC voltage source (10:39:01 上午  八月 23, 2012)
    [warning] models:vsource(warning): b_io6_23.dc_src_pd - eliminating self-looping zero valued DC voltage source (10:39:01 上午  八月 23, 2012)
    [warning] models:vsource(warning): b_io6_5.dc_src_pd - eliminating self-looping zero valued DC voltage source (10:39:01 上午  八月 23, 2012)
    [warning] models:vsource(warning): b_io6_8.dc_src_pd - eliminating self-looping zero valued DC voltage source (10:39:01 上午  八月 23, 2012)
这个警告是神马意思啊

楼主:
上传工程文件,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warning] models:vsource(warning): b_io6_17.dc_src_pd - eliminating self-looping zero valued DC  ...

上面不是说了么,让你把power=on改成power=off

还有IO buffer作为输入端使用时输入信号要接IO脚,不要接logic in脚,logic in脚可以悬空

网友(2014-01-15):
提醒一下初学者,这个例子中作者在s参数模型上输入和输出对应有点错误,正确应该是U27_12对应U37_4,U27_11对应U37_15,U27_10对应U37_5。否则出来的波形逻辑上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