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怎么修改device文件的引脚映射?

楼主(2012-08-20):
本来二极管的封装应该是包含A和C极,但是做封装时候做成了1和2引脚,能不能通过不动封装只修改device.txt的内容完成引脚映射呐?
如果能请达人指点一下啦~谢谢

网友A:
打开元件封装,修改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元件封装,修改不是更好?

那就得直接把所有焊盘全部删了的。。。

网友A:
?? 打开封装修改pin number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 打开封装修改pin number啊。。

额 放上去的东西能直接修改么?
俺是小白 没找到修改的地方呢 请教在哪里修改?

网友:
封装库里找封装。。板子里也可以修改,不过最好直接修改封装库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