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R 阻抗匹配

楼主(2012-08-20):
昨几天在网上看到一个TV图纸, 天线需要走50R阻抗,请问各位大侠应该怎么lay板,或者有没相关资料,让下菜学习学习

网友:
lay板前用SI9000来计算50欧姆的阻抗要多宽的线宽就可以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考虑线宽就可以? 还需要考虑其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只考虑线宽就可以? 还需要考虑其他的?

先在网上找下SI9000教程及实例,算一个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提示。。。

网友:
下载个si8000,或者si9000,里面会有对应的阻抗模型。你要知道你的层叠结构,进而决定你的线宽。

网友(2015-03-19):
楼主,FB5,C24,C20是组成的匹配电路么?匹配什么参数?

网友:
搬个板凳来旁听

网友:
需要与板厂先沟通叠层结构参数,或都自己先算一下,板厂确认微调。

网友:
板厂自己去调吧

网友:
阻抗线到地的距离也要控制下的,注意保护好,线尽量短、直,少过孔

网友:
阻抗的计算涉及几个因素,线宽,铜厚,参考厚度,介电常数,同时你要有叠层设置参数
一般计算都选择SI9000来计算,选对模型,添加数值,计算,调整,再计算

网友:
跟板的厚度,基材,和层数都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