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频繁自动关闭,郁闷啊

楼主(2012-08-21):
    如题,该怎么解决啊,请高手指教。对于某一个元器件,只要放在某个地方,就会自动关闭

网友:
    关闭也有的是软件本身有bug,有几个操作会引起关闭,删孔、  走叉分打孔变单根打孔...看看你的PCB文件夹下是不是有个后缀名为.sav的  可以改成.brd的再check一下   或者把自动保存的时间设短点, 再不行就重新安装  但不要用你那个安装文件,很可能是你的破解有问题!

网友:
    数据库出了问题

网友:
    想学ALLEGRO的进群37644957,很多的热心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