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st问题请教,如何通过最少的比较来实现X = A-(A∩B)?

楼主(2012-08-21):
    如题:
    A = '(1 2 3 4 5)
    B = '(1 2 3 4 6)

    要现实:A-(A∩B) =>( 5 )
                  B-(A∩B) =>( 6 )
    我目前的代码:

    foreach( itema A
          foreach(itemb B
                When( itema == itemb
                         A = remove(itema A)
                         B = remove(itemb B)
                        )
                 )
            )
    这样可以实现,但是比较的次数太多了,当A和B成员很多的时候,skill运行的速度那是超级的慢,请教下有没有更好的算法或者相关函数来实现,让skill运行快点,谢谢!

网友:
    1. A1 = setof(p A !member( p B ))
    2. B1 = setof(p B !member( p A ))

楼主:
    这代码简洁实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