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入端为3hz和10hz信号,想要把10hz滤掉

楼主(2012-08-21):
求助:输入端为3hz和10hz信号,想要把10hz滤掉,由于频率太接近,一直苦于找不到很好的方法很好的滤掉。向高手求助!急急!
我尝试用三阶的,但效果不理想。把仿真图给大家,麻烦高手们分析一下

网友:
    不会是3hz与10hz吧,没见过啥上面有3hz与10hz。

网友:
    这个好像比较难吧?太接近了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难,也没见过,楼主这个电路是用来干嘛的?

网友:
    买个专用滤波器

网友:
    楼主这个是用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网友:
    这么接近的频率,用数字滤波应该会好些

网友:
    这个模拟电路应真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