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16.5菜单显示问题

楼主(2012-08-21):
    请问有同时安装allegro16.3和allegro16.5的吗?为什么我装完16.5的菜单和16.3的一样?但是命令是支持16.5的?如何解决一下

网友:
    我同时安装了4个版本,15.7,16.2,16.3,16.5都没有问题
这四个版本,通常我都是安装在不同的文件夹下面的!
分别Cadence15.7,Cadence16.2,Cadence16.3,Cadence16.5几个文件夹下面的,
    这样系统自动生成的PCBENV文件夹就不会是共用了!这样各个版本的设定都是单独的!
    另外切换版本时,HOME变量看是否是相应该版本了?

楼主:
    我是安装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的,共用16.5的license,应该是共用的pcben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