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铜皮铺的还是??

楼主(2012-08-21):
(图片)

网友A:
这个是铜皮铺出来的..就是我们一般不太常用的那个静态铜皮...在Place里面选择Solid Region选项就能够进行放置...这种铜皮和FILL其实是一样的...对于其他网络的焊盘或者过孔都不会产生避让效果...就是比FILL好一点...能够自己画出理想的区域进行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铜皮铺出来的..就是我们一般不太常用的那个静态铜皮...在Place里面选择Solid Region选项就能够进行放 ...

楼主回答的很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回答的很详细,谢谢!

呵呵...你才是楼主...我是沙发...

网友B:
这个是不规则的fiil放置,画一个闭合的区域,选中这个闭合区域点击tools——convert——creat region from slected primitives  即可创建,这种在最板边不规则的防静电条的是比较较常用。自己好好练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规则的fiil放置,画一个闭合的区域,选中这个闭合区域点击tools——convert——creat region from  ...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