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新手请教--射频线上面不能改绿油?

楼主(2012-08-21):
据说射频线上面不能改绿油,那我从哪里开始不盖绿油啊?
还有包地,从哪里开始包地?

网友A:
3W到4W为原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W到4W为原则吧

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频率多高?3G一下你这个电路没有问题的

如果真不盖,SMA到C45都不盖,盖了绿油阻抗会有变化,我司就有专门研究过。

网友:
我是不盖绿油的!

网友:
实际上,盖不盖对阻抗的影响不大,不必担心。

网友(2015-09-25):
可以不盖的!: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