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 PDF 轉入 dsn

楼主(2012-08-21):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方法可以將拿到的零件 PDF File 轉入到 DSN 當中呢?

謝謝

网友:
    还没找到方法

网友:
    是的,如同樓上的說法。

网友:
    大家都想,现在还没有找到,好像只能手工画了。我就手工抄过一个

网友:
    可以提取引脚电气信息到orCAD,说白了就是复制粘贴。还有就是借助PCB Matrix Symbol Wiz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