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的时候出现小三角

楼主(2012-08-21):
布线的时候出现小三角,我看了一下是没有连接上,请问,我明明是把两个引脚连接上了,但是为什么就没有连接上呢?还是有设置的问题,请大家帮分析啊?

网友:
这是模块的属性存在 请删除就好了

网友:
还不明白进群37644957

网友:
可能是器件建库的网格和布局的网格设置不一样,导致走线没有终止到pad的中心点上。

网友:
无图无真像  你说的问题存在原因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