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费求SKILL

楼主(2012-08-21):
有些客户要求特殊,手工绕线肖波浪比较麻烦。跪求各位大侠帮忙写个skill来完成。付辛苦费。感激不尽。
需求:
1,在使用allegro的自动绕线的时候,

2,allegro自带的只能设置gap,我需要多设置几个参数

3,需要能设置L,H,W这三个值。波浪的个数根据光标的移动增加或减少。

联系:QQ:57602952
手机:186 88830877

网友:
16.5有这个功能

网友:
哦?是不是现在差分线经常用的那个毛毛虫---Phase tune,它有两个参数是L.H

楼主:
是的哦,哥哥

网友:
16.5有这个功能.

楼主:
16.5没有看到有这个功能啊,如何操作?

网友:
16.5里面确实有这个功能,参考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16.5没有看到有这个功能啊,如何操作?

楼主,其实无需SKILL,系统绕线功能可以做到你的要求,只是要得当方法:
例如线宽为5mil
1、使用Delay Dune命令
2、选绕线的种类,例种类选Accordion, Corners选45度
3、设置好间距,例间距设10mil
4、选中要绕的线开始点
5、输入平移坐标,比如绕高度为50mil,大概要绕三个弯弯,可以输入ix 100 50即可

其它种类的做法也是一至的!只是当45度走线时就比较难办,如果批量绕线就比较麻烦点!

楼主:
哎,就是看不到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就是看不到图片。

Cadence 16.5 GXL,菜单Route -->Phase Tune命令即是的,不过只针对差分信号!

楼主:
谢谢啦。如果能把这个功能移植到allegro 15.*里面就好了

网友:
这种inter guide line 有明确规定(l=3w,<=  2h),只要小2h即可。最标准的做法做一个这样线。然后就是copy..copy.copy...copy.如果板子是走10.3度线的话就是有点麻烦~~~~。不过同理   要做两个这样线就ok。剩下的也就是copy。。。。。。。。

网友:
在 16.5里做好,在把板本降到 15.X ,不就OK 了

网友:
可惜我不会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