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2-08-21):
1金币
今天用9014做了个有源蜂鸣器驱动电路,发现有一些问题 ,图中VON为3.7-4.2  ,有源蜂鸣器供电也是4V的,工作电流30MA,供电是没问题的,LB/P24接主控I/O口,高电平有效,然后调试时发现声音小,跟直接短接有很大差别,然后量Vce电压有3.7V,如果在蜂鸣器并接一个1UF电容,声音会大一些,但还是不够正常的时候大,不知是什么问题,基极电阻换1K也不行,然后又查了下资料 9014集电极最大允许电流ICM=0.1A,应该完全可以满足蜂鸣器工作啊,为什么声音就是小,哪位大大知道,麻烦告诉下原因!

网友:
个人建议价格更大的电容,
你问的问题咱也不知道。

网友:
建议检查下三极管管脚对不对,E B C,跟普通的貌似不一样。这个电路功能上没问题。

网友:
在基极和射极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你那个没有使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网友:
    采用PNP管来控制,具体的接法看图片
    第二种方法,调节电阻R3的值,可以让蜂蜜器的变得很大,只要你的蜂鸣器的声音有多大,就能然它有多大!

网友:
    基极驱动不够进饱和,一个方法是加偏置电阻,还有一个就是端口采用推挽输出得到更大的推动电流。

网友:
    看着你的IO口名称是51单片机,要记住了标准51单片的高电驱动能力特别差,原来用它的IO驱动三个LED(有加三极管),电流为45MA,也行不通,就算是把基极电阻改到1K,也达不到45MA电流,且IO电压拉得很低,后面没有办法就改用PNP的接法,51的高输出电流就几个MA,低输入电流可以10MA。
    推荐楼上的电路,使用PNP管,或者是MOS管,如果使用楼主现在的电路则需要在基极对VON加个上接电阻,同时调整R5,
    IC=得达倍的IB,注意控制好IB的电流即可,VBE一般是0.6V

网友:
    4楼正解,Rbe电阻小,相对于10K分压小,三极管工作接近截止状态

网友(2012-10-06):
    把蜂鸣器换成无源的。什么都不用改。

网友:
    把基极的电阻换成1K,然后基极下拉一个10K的电阻,貌似声音会大很多

网友:
    除了端口的驱动能力外,蜂鸣器本身的工作电流是否准确也 要测一下,有的需要100ma电流,有的只要10ma电流.参数差异大.

网友:
    严重同意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