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PADS像99一样---引脚显示网络名

楼主(2012-08-21):
    如题。上软件、、、

网友:
打不开呀 ???

网友:
    PADS9.2及以上的就可以在引脚上显示网络名。

网友:
    先试试,谢谢啦。

网友A:
    PADS9.*及以上的就可以在引脚上显示网络名。

网友:
    楼主你画蛇添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9.*及以上的就可以在引脚上显示网络名。

一直用07.木用过高版本的。

网友(2013-04-14):
引用 网友A:
PADS9.*及以上的就可以在引脚上显示网络名。

    能说下怎么设置吗?怎么才能在引脚和走线上显示出网络名,谢谢

网友B:
    点击setup--->display color,如下图。
    先勾选黄色的 Net Name,然后设置颜色,最后把左下角红色框的三项勾起来。

网友C:
    楼主  不能用啊 识别不到PCB文件哦,我用的是pads07和05啊 !有何妙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不能用啊 识别不到PCB文件哦,我用的是pads07和05啊 !有何妙招?

看2楼、。先打开PCB文件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点击setup--->display color,如下图。
先勾选黄色的 Net Name,然后设置颜色,最后把左下角红色框的三项勾 ...

pads9.0的color怎么没有 net name这一项啊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ads9.0的color怎么没有 net name这一项啊啊?

PADS 9.2以上才有这个功能吧?9.0好像还不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ADS 9.2以上才有这个功能吧?9.0好像还不支持。

    喔,原来如此,还有请问一下,如何设置覆铜时十字孔的宽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喔,原来如此,还有请问一下,如何设置覆铜时十字孔的宽度啊

选项里可以设置轮辐的宽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喔,原来如此,还有请问一下,如何设置覆铜时十字孔的宽度啊

    十字孔的宽度?设置铺铜时的线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选项里可以设置轮辐的宽度

    好的,知道了,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十字孔的宽度?设置铺铜时的线宽就好了

    那不是设置间距的吗

网友(2013-12-10):
    PADS 9.3 9l楼的说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