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圆弧角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想把PCB直角倒圆弧角,用Manufature---->Dimension/Draf---->Fillet命令没有反应,求解。

网友:
你的外框的属性是怎么样的?

网友:
板框不能是Shape

楼主:
我Z-COPY的DXF文件的外框,这种好像不能倒角啊?

网友:
Z-copy出来的都是shape属性,不能用这个命令的。这个命令只适用于line.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Z-COPY的DXF文件的外框,这种好像不能倒角啊?

Z-Copy后的属性是Shape,你可以在菜单栏Shape/Decompose shape,把Shape转成line形式,再导圆角。
    其实方便的办法,导入allegro前直接在DXF里导圆角,这样方便些。

网友:
    shape也是可以直接倒角的,不过不是这个指令,在RF-PCB菜单下Flexible Shape Editor的shape corner chamfer就可以的

楼主:
    学习了,这里高手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