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技巧

楼主(2012-08-21):
这是一块十层板,像这样的板子走线有什么技巧吗?
感觉像在下一步棋,每一步都会影响接下来局势。
走线太多,老是反复得调整,效率相当的低啊。

网友:
求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确定 信号层层数, 一般这种BGA封装每个BANK会有两到三组的信号线,分析每个BANK布线通道可用信号层数,然后遵循每组信号线尽量一层的原则,布线, 等布完后,你会发现经过分析后的布线,还是整齐漂亮的,以上纯属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