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两组函数抓取的结果合并到一起怎么做?求救

楼主(2012-08-22):
我想把两组函数抓取的结果合并到一起怎么做?我这样写可以吗?

buildString(list1(axlCurrentDesign())
buildString(list2(getCurrentTime())
list( list1(axlCurrentDesign())
    list2(getCurrentTime())

网友A:
早上没细看,你要合并的是list还是字符串?
字符串用sprintf(nil "%s %s %s" axlCurrentDesign() getCurrentTime() axlGetVariable("user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上没细看,你要合并的是list还是字符串?
字符串用sprintf(nil "%s %s %s" axlCurrentDesign() getCurrent ...

没错,你指点的就是我想要的效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