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过孔如何选择过孔大小

楼主(2012-08-22):
走线shift+左键可以添加过孔,添加时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我已经保存好的过孔类型之间切换选择。

网友:
走线时右键选择VIA TYPE?

网友A:
走线时按快捷键'V'选择过孔类型。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时按快捷键'V'选择过孔类型。

多谢,为什么我快捷键V后,可以进行选择,但是放置后又变成原先的过孔尺寸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为什么我快捷键V后,可以进行选择,但是放置后又变成原先的过孔尺寸了,请问是怎么回事呀?

在规则设置里面选择过孔的类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规则设置里面选择过孔的类型

已经解决:在规则里设置就行了。

网友: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