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解说?

楼主(2012-08-22):
那为高手能详细解说一下信号的参数,例如:一个信号没个周期时间都不一样,怎么来定义它的频率!周期怎么定义的,例如:一个信号幅度升到一定位置下降(没有下降到起时位置)到一定位置有上升(升到高于第一幅度)到一定位置下降到最处位置。请问这是一个周期还是两个周期?

楼主:
走过路过,不如回一个!定!

楼主: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还是都不知道!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A:
你那就是属于非周期性信号啊,无法用频率两来衡量,你可以用频谱分析仪看到一个或几个的频点啊,就记录中心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就是属于非周期性信号啊,无法用频率两来衡量,你可以用频谱分析仪看到一个或几个的频点啊,就记录中心 ...

请问: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是非周期性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是非周期性信号吗?

你问这个算是问对人了!我们生活中的音乐不是周期性的,是随机性脉冲,频率和幅度都是随机性变化的。但是,单音就是周期性的,可是单音不算音乐对不?汽车的喇叭就是单音,这种就不算音乐范围啦,音乐是使人身心愉悦的声音……

网友:
有周期性的信号形状出现那才是周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