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C阻抗问题!

楼主(2012-08-22):
今天在计算FPC的微带线阻抗,计算出来的值竟然是负数,后来发现是FPC的基材太薄,只有12.5μm,难道FPC是做不了阻抗控制的吗?还是有什么别的计算方法!希望高手指教下,小弟不胜感激!
另外,不知道各位是否有能 代替STMIPID02这款芯片的产品,封装大点的最好!

网友A:
3milFPC板材可以控制单端50,差分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ilFPC板材可以控制单端50,差分100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FPC如果要控制阻抗,最低板厚是3mil.是吧,否则是控制不了的??

网友:
如果是刚柔结合板,柔性板材要3mil厚度才能控制阻抗;如果是纯柔性板,2mil厚度也可以控制,但线宽比较小

网友:
FPC可以控制阻抗 线走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