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g xplorer程序突然打不开

楼主(2012-08-22):
      高手们,我在用sig xplorer作仿真时候,总是遇见这个程序打不开,自己也重装好几次,但是都没有用,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请指教,不胜感激

    这是出现的原因

    这是出现的原因

网友:
    清空你的cadence工作区目录就可以了,在安装的时候设置过,环境变量中也有,好像叫SPB_DATA?还是什么的,你找找看

楼主: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帮助,我试着找了,好像没有你所说的,我用的是SHOOTER破解的,可以从pcb editor进去,但是单独打开就不行,我用的是WIN7的64位系统,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如果知道,请告诉我,谢谢。

网友(2013-12-31):
    记得之前我也遇到过相似问题,好像是在目录下建一个Sigxp.log文档之类的就可以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