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管压降最小的二极管

楼主(2012-08-22):
各位大师,帮我推荐几款管压降最小的整流二极管。二极管最大电压只有36V,最大电流只有80MA,不胜感谢

网友:
RB751S40
RB751CS40
RB751V40

楼主:
请教上楼高人,我现在想用SS8550的三极管去替换二极管,减少管压降,可怎么只要电流稍微大点到100MA就烧Q2,或者Q3管

网友:
樓上的,圖太小了字都花了,而且有些線和字都EDA365符號被蓋住了。三極管的C極電壓是多少?

网友:
这图看不清,节点也看不出。

楼主:
不好意思,我重传,我是想用三极管当二极管整流用,不想在元件上产生压降

楼主:
方波1,与方波2两个极性是相反的

楼主:
上楼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三极管Q2,Q3的B-E反偏时电压太高,导致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