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V7123的使用

楼主(2012-08-22):
1金币

最近在做一个视频处理的项目,用到数模转换芯片ADV7123,之前使用时都是用他的VGA输出模式。现在需要它的单通道灰度输出,求教怎么使用,/BLANK和/SYNC信号怎么处理。芯片资料说支持G通道灰度输出,但是不知道/BLANK和/SYNC该怎么处理,实现PAL制式输出。还有BT656格式视频能否给ADV7123.急!谢谢好心人

网友(2012-09-27):
不太记得了 是RGB格式的吧

网友(2012-12-04):
R通道上输出 灰度为例:
手册上说 GB 10位输入多接地,R输出如果是双端接,比如差分2个75欧电阻,GB的输出要接37.5欧姆。就是说要相等。
如果是单端75欧,GB输出负载也应该是75欧姆。  应该是这个意思了。
输出灰度的话,你R通道的10位肯定要接灰度输入 而不是R分量输入了。

下面是网上找的 RGB  灰度 转换关系

   1、简化 sRGB IEC61966-2.1 [gamma=2.20]

    Gray = (R^2.2 * 0.2126  + G^2.2  * 0.7152  + B^2.2  * 0.0722)^(1/2.2)

    2、 Adobe RGB (1998) [gamma=2.20]

    Gray = (R^2.2 * 0.2973  + G^2.2  * 0.6274  + B^2.2  * 0.0753)^(1/2.2)

    3、Apple RGB [gamma=1.80]

    Gray = (R^1.8 * 0.2446  + G^1.8  * 0.6720  + B^1.8  * 0.0833)^(1/1.8)

    4、ColorMatch RGB [gamma=1.8]

    Gray = (R^1.8 * 0.2750  + G^1.8  * 0.6581  + B^1.8  * 0.0670)^(1/1.8)

    5、简化 KODAK DC Series Digital Camera [gamma=2.2]

    Gray = (R^2.2 * 0.2229  + G^2.2  * 0.7175  + B^2.2  * 0.0595)^(1/2.2)

还一个是这样  Gray = R*0.299 + G*0.587 + B*0.114
http://wenku.baidu.com/view/9ab53829ed630b1c59eeb567.html

还有这个:
http://bbs.ednchina.com/BLOG_ARTICLE_199948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