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邊應加於2D Line 還是Board Outline

楼主(2012-08-22):
因為先前打件上SMT  我們家的板廠都會幫我們加板邊
但是老大說 希望日後我們自己加板邊
但是就是不知道板邊該加於2D Line還是Board Outline
另外座標原點是不是也將轉移定位於板邊上

望先進給點指導

网友:
可以参考生产打板回来的样板啊。在结合SMT的工艺啥的。工艺板边我们一般用2D线放在所以层。

网友:
板边优选Board Outline,其次可以用Drill Drawing层。
原点一般定于左下角。

网友A:
你说的板边是工艺边吗?若是工艺边,你得考虑SMT的加工工艺,过炉方向。工艺板边我们一般用2D线放在Drill Drawing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板边是工艺边吗?若是工艺边,你得考虑SMT的加工工艺,过炉方向。工艺板边我们一般用2D线放在Drill D ...

沒錯 是工艺边

不過就算我做了工艺边
板廠還是要收底片費用
乾脆不要做工艺边
讓廠商幫我們做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是工艺边

不過就算我做了工艺边

恩,板厂做的话也是可以的,这样比较方便,
但若是在量产的话,还是自己做比较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