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布局技巧?

楼主(2012-08-22):
怎样提高布局技巧?请各位高人讨论讨论

网友A:
模仿是一个好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仿是一个好老师

怎样模仿?谢谢

网友A:
你拿别人一个画好的板子,删掉全部的线,自己走几根,看下别人怎么走,再自己想下为什么别人这么走,想得通就想,想不通就不想,慢慢积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拿别人一个画好的板子,删掉全部的线,自己走几根,看下别人怎么走,再自己想下为什么别人这么走,想得通 ...

恩,好的,先试试

网友:
山寨再加微创

网友:
布局是在满足可制造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符合加工工艺并兼有优化布线作用的美丽的工作。

网友:
慢慢琢磨吧

网友:
布局一般按照这样的步骤:
1.有机构图就按机构图把接口等固定的元器件摆好。如无机构图,就按要求把几个必须要固定方向放置的元件放置好;
2.根据接口等固定器件的位置放置好主芯片的方向,摆放好主芯片的大概位置;
3.根据原理图摆放好每个子模块;
4。根据子模块和主芯片的关系,摆放每一个子模块的大概位置;
5。开始布线。在这时候可以微调元件的位置,整个布局基本就完成了。

顺便说一下:PADS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就是logic可以和layout进行实时关联,只要在logic中打开关联(logic中按一下右上角的PADS的图标就可以实现关联了),选中一个模块的元件,这时候layout中的相应元件会点亮,然后移动这些元件放到一边,然后对这些元件进行摆放,这样摆起子模块是会比较快和方便。

网友:
LS的说的很有道理,不知道还有么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开始摆放元件的时候,大元件可以用100或者50mils的大grid放,放其周围的贴片电容电阻时用25mils的轨,用小轨5MILS左右的调整。这样摆出来的元件美观对称,分布均匀。比如主芯片用大轨摆放,可以统筹考虑到其他元件,大方向对,小的方向就很好调整。

网友:
万事开头难,布局作为layout的开局,确实是项重要且费尽功夫和较难的事情。这个事情没有太多的捷径,就靠我们按部就班,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一点点去做呵。

网友(2013-01-10):
勤加练习
严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