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8层板改为6层?

楼主(2012-08-22):
因为之前预想搞8层的,后来考虑决定用6层了,走线全部完成了,第6,7层我完成是空着的,没走线,所以现在想删去这两层,有什么办法可以删么?我知道不删也可以,出gerber时不出这两层就行了。

网友A:
把所有孔在孔设置那里设置成通孔,只打开哪两层,把属性不是所有层的东西都删掉(或者把属性修改为所有层),然后后修改层设置,最后在孔设置那里把刚才设置的通孔都修改回来

楼主:
感觉这样更方便:直接导出.DXF文件,导时要删的层不选上就OK,然后再重新导入DXF,在层设置里再reassign下就可以了

网友:
ALT+S再按L,Modify中重新设置层数。

楼主:
这样能由多层减至少层?

网友:
点Modify后,填写你要的层数即可。加层直接就可以实现,减层需要删除被减层中的所有内容才可以实现。

楼主:
怎么删去所在层的所有东东?如过孔

网友B:
主要是铜皮和走线,通孔应该不需要删除。

网友:
9.2以上的可以用苏撸腚的方法,一下的可用导DXF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铜皮和走线,通孔应该不需要删除。

试了下,通孔不删好像不行啊,我这两层啥东东都没有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下,通孔不删好像不行啊,我这两层啥东东都没有了的

我试了下,不删通孔是可以减层的。
我用的是4层板,把顶层;底层;顶/底层的丝印;Drill Drawing层;及颜色设置中的焊盘和过孔(我用的全是通孔)都隐藏,然后删掉2,3层的走线,再选Select shapes删掉所有铜皮。就可以减层了。铜皮要在未Flood的状态下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下,不删通孔是可以减层的。
我用的是4层板,把顶层;底层;顶/底层的丝印;Drill Drawing层;及 ...

高手你看下?

楼主:
我刚用另一块板子试了,你的方法是可以的。我之前的8层板是因为有盲孔,所以提示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所有孔在孔设置那里设置成通孔,只打开哪两层,把属性不是所有层的东西都删掉(或者把属性修改为所有层) ...

 确实是这样,设置为通孔是关健,谢谢

网友:
    有盲埋孔的怎么办呢

楼主:
有盲埋孔的一定要先全部设置成通孔,改完层后再还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盲埋孔的一定要先全部设置成通孔,改完层后再还原

呵呵
过孔的组成是起始层;中间层;结束层。
中间层是“活的”,如一个8层板的通孔,中间层是2~7层。减为6层板后,通孔的中间层自动变为2~5层。
但起始层和结束层却不能自动改变,所以砍层时会卡壳。

网友A:
。。。有人看过2L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看过2L么。。。。

看了啦,只是开始没怎么看懂,后面还特意再看了好几回,特意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