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 move via to line center

楼主(2012-08-22):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沒有可以將VIA MOVE 至 兩個線段的中心的 skill呢?
    論壇上有Move 至兩個pad中心的 ~~ 所以想請問是否有 move 至兩個線段中心的呢?

网友:
    Move 至兩個pad中心的skill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a_move.il

    可否提供此Ski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先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skill 太强大了,用了它,软件就不能动了。只能关机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