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振荡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现在想想 模拟水平实在是太差了,所以在这发帖请教大家。
想做一个LED闪烁电路,电路如下:

问题是在电源限流的情况下闪烁正常,一旦电源不限流了就烧掉LED灯。在LED供电路径上串联1K  100欧姆电阻后一种是不亮,一种是长亮,不闪动了。不明白怎么限流。请大家看看。

楼主:
限流电阻

网友:
版主能否先介绍下你设计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我理解的原理是:上电瞬间通过电阻R1给C1充电,充满后C1正极电压变高,使Q2的CE导通,然后使Q1的基极拉低,Q1的EC导通,LED发光;C1的电荷放掉的同时,LED的正极变高,给C1反向充电,C1放电结束后,C1充电也结束;灯灭。然后C1再正向放电,以此重复。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这个电路看起来很困惑啊

网友:
建议用示波器量测以下LED1端的波形,C1在充放电的时候后有ripple.

楼主:
想不明白,如果给电源限流20mA,闪烁正常;如果不限流  电压在4v的时候烧坏LED灯

网友:
LED灯工作一定要限流!不限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加1K 电阻 LED灯的电流只有1MA 基本上就不亮了,加100 电阻和1K的电阻 C1 不能进行充放电,就不能闪烁了

网友:
这个电路不好分析,等待高手!

网友:
坐等高手的到来

网友A:
这个电路中限流电阻不是任意位置可放置的,放置在LED下面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中限流电阻不是任意位置可放置的,放置在LED下面接地。

试过 也不行

网友:
放在PNP三极管的e极

网友:
版主分析的有点疑惑,当电容充电到Q2基级的导通电压后,C1的电压并不会完全放电,低于Q1的基级从而使LED不亮,相反C1端的电压为一个恒定的值,但能够使Q1导通,故LED是常亮的,加1K的电阻不亮可能是Q1极电级输出的电压不够使LED亮,100R的就可以。

网友:
电容的充放电

网友:
Q1导通时,C1反灌不会有问题么?

网友:
另外这个闪烁电路使用施密特电路可能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