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2-08-22):
       本人要处理一个-3V到1V的电压信号,首先要转换为0到2V的信号,然后通过AD转换给单片机处理,请问下,DC/DC电路怎么设计啊?我是第一次搞模电设计,可能问法有问题,不管是设计,调试,注意事项还是怎么查资料等等请大家随便从哪个角度指导,谢谢!

网友:
你是要处理信号还是电源?             信号那里有用DCDC的       你如果是要AD采样一个高于AD口本事的信号    直接把这个模拟信号用电阻分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