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中如何单独查看某一个元件的封装?

楼主(2012-08-22):
    我知道的是把整个PCB的封装全导出来了,然后在找。太坑人了,我只想看一个怎么办??

网友:
    用skill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7414-1-5.html

    不错。。。

网友B:
    allegro PCB中如何单独查看某一个元件的封装?这个问题是我理解问题吗? 有必要用到SKILL吗?
show element   find中选择symbol ,然后选择你要查看的某个元件,是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 PCB中如何单独查看某一个元件的封装?这个问题是我理解问题吗? 有必要用到SKILL吗?
show elemen ...

    哥看这个封装的所有信息,看那没用。

网友B:
    只要不看封装的图形,在原理图里标注的信息,在PCB里都能看到,还是那个命令,你点functions

楼主:
    4楼才我要的结果。。。。。。。顶他。。

网友:
引用 楼主:
4楼才我要的结果。。。。。。。顶他。。

四楼的skill不能自由选导出的路径,有点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不看封装的图形,在原理图里标注的信息,在PCB里都能看到,还是那个命令,你点functions

    原理图里也可以看个大概的图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