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让元件值在已做好的PCB中显示?

楼主(2012-08-22):
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进度问题,我用orcad画原理图的时候元器件没有赋值,画好之后用pads画了PCB,然后拿去打样,打样期间才在原理图中把器件值加上出BOM表,现在我想让PCB中器件显示值,用ECO对比了 ,值还是没进去,该怎么办了?
如果一开始就把值加上然后再画PCB我是知道能显示的,后面加的搞不定阿,求各位指点!!!!

网友:
之前有人回答過,但我不確定是不是可行。

引用 网友A:
jimmy 的方法是可行的,需要在比对选项卡中勾选上compare only eco registered attributes,在产生eco文件.

關於這篇回帖的5樓文章,不知為何刪除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390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