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掉电检测问题

楼主(2012-08-22):
突然掉电时,为了保护数据,电路里面涉及了掉电检测电路,当单片机检测到电路掉电,会用中断的方式执行一些数据读写操作,问题是:参考电压应该如何选取?假设单片机需要中断处理的时间已定。

网友:
解释下你这参考电压 是给谁的参考电压

楼主:
单片机检测判断为掉电的阈值电压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掉电了单片机还怎么工作?
可以弄个电压检测IC或者复位IC,在掉电时产生电平变化,用单片机IO口做中断来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掉电了单片机还怎么工作?
可以弄个电压检测IC或者复位IC,在掉电时产生电平变化,用单片机IO ...

有些工作,比如EEPROM的读写。在异常掉电的同时,必须保证单片机能够执行一些特殊的读写操作。不然的话,再上电时EEPROM里的内容会出现异常。通常方式都是采用大电容储电,能够维持一段时间的工作。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时间选取的决定性因素有哪些。

网友(2024-08-21):
    过来看看同行

网友:
    给单片机供电增加个法拉电容,可以掉电后让单片机可以持续工作几秒来保存数据

    爛公司做過大於 30 秒的,2 法拉金電容用了三顆。>_<|||

网友:
    电源输入级掉电就应该给掉电信号到单片机。

网友:
    • 中斷處理時間已定,影響較大的是需要多大的金電容或備用電池容量。不是說沒影響,而是金電容或備用電池容量不足時,您都可以再加大容量來解決。
    • 所謂的參考電壓,是決定開始備份Backup)的電壓點,還是用來做電壓偵測的那個參考電壓源(例如 2.5V 1% 的參考電壓源)?
    • 如果您指的是決定開始備份Backup)的電壓點,那就要反問你自己,當電壓掉到什麼程度,你就認為它發生掉電的狀況了?例如以 5V 的適配器而言,電壓精準度大多是 5%。當電壓低於 4.75V 時,就表示電源發生不正常的狀況了。若我來設計,可能會選 4.5V 來做中斷觸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