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來看看 我做的工藝邊 哪裡有問題

楼主(2012-08-22):
Import ASC 即可

幫我看看 我做的工藝邊 有沒有問題
這樣做對不對

望先進給點建議

楼主:
懶的IMPORT 可以先看圖

网友A:
换个方向吧   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方向吧   太浪费了

哈哈  這是測試
小弟第一次做工藝邊
以前都給板廠做
慢慢學著自己做

网友:
可以問生產部關於波峰焊或SMD機的導軌寬度。跟據導軌來作工藝邊。8MM好浪費哦。我們公司每邊用4MM的邊子。有時在LAYOUT時注意把元件向裡邊放。就省下了工藝邊~~

网友:
嗯,我们公司的PCB每一板都是元件摆放距离板边5mm,就不用做工艺边了

网友:
lz是散财王~

网友B:
扔掉的比用到的还多,哈哈

网友C:
好奢侈的板边:lo看来以后还是要说好听的哦!

Apple0988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扔掉的比用到的还多,哈哈

哈哈 這是Demo  其實屆時會拼很多塊長邊為69CM的板子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奢侈的板边

不好意思 要幫你按讚 按加分變減分

网友D:
你的器件离板边已经有5mm了, 不需要再另外加工艺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器件离板边已经有5mm了, 不需要再另外加工艺边。

為什麼离板边已经有5mm 不需要再另外加工艺边
板廠做的到  這樣有什麼問題

望前輩指教

网友(点评):
夹具正好需要5mm来夹住你的PCB进行生产。所以离板边5mm区域内不要摆放贴片器件,就可以用板内的空间来作传送边,也叫工艺边。如果你的厂商做不到,请他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网友E:
浪费 要挨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浪费 要挨批

好吧  我改成5MM工藝邊
那個廠商跟我說8MM的
我改成5MM工藝邊

网友:
    我个人认为只要贴片器件离板边5mm就够了,不用加辅助边。加的话也可以按这个思路只看贴片器件到板边的距离。只限于v-cut类型,邮票孔的可以加5mm

楼主:
引用 楼主:
為什麼离板边已经有5mm 不需要再另外加工艺边
板廠做的到  這樣有什麼問題

    終於懂了  原來軌道上5MM的距離是這樣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