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skill源码上来,好像有人想法跟我一样

楼主(2012-08-22):
axlCmdRegister("wxsf" 'wxSaveFileBT)
axlShell("alias sf wxsf")
;axlShell("alias k wxsf")
;axlShell("alias kk skill 'load(\"wxSaveFileBT.il\")'")

/*
├─
│ ├─        程序名称:
│ ├─        程序功能:保存文件,并注上(覆盖)当前时间
│ ├─        创建时间:2012年08月22日
│ ├─        修改时间:
│ ├─        作    者:gpxknk
│ └─        备    注:本来想保持原先格式才用了s1-s5,但后来觉得统一好点,即XXX-1630.brd
├─

*/
procedure( wxSaveFileBT()
prog( (tm sTime sDName sDNameNew s1 s2 s3 s4 s5)
        tm= timeToTm(stringToTime(getCurrentTime()))
        ;tm->tm_year        ;tm->tm_mon
        sTime= sprintf(nil,"%2d%2d",tm->tm_hour,tm->tm_min)
        rexCompile(" ")
        sTime= rexReplace(sTime,"0",0)
        sDName= axlCurrentDesign()        ;axlGetDrawingName
        if(strlen(sDName)< 5 then
                sDNameNew= strcat(sDName,"-",sTime)
        else
                rexCompile( "^\\(.+\\)\\([-_]+\\)\\([0-2][0-9]\\)\\([\\._-]*\\)\\([0-5][0-9]\\)$" ) ;-18.30.brd        _18.30.brd        _1830.brd
                if(rexExecute(sDName) then
                        s1= rexSubstitute( "\\1" )
                        s2= rexSubstitute( "\\2" )
                        s3= rexSubstitute( "\\3" )
                        s4= rexSubstitute( "\\4" )
                        s5= rexSubstitute( "\\5" )
                        sDNameNew= strcat(s1,"-",sTime)
                else
                        sDNameNew= strcat(sDName,"-",sTime)
                );if
        );if
        axlSaveDesign(?design sDNameNew)
        printf("Save:[%s]-->[%s]\n",sDName,sDNameNew)
);prog
);procedure

以下为24日修改后的,增加了日期
axlCmdRegister("wxsf" 'wxSaveFileBT)
axlShell("alias sd wxsf date")
axlShell("alias sf wxsf time")
;axlShell("alias k wxsf")
;axlShell("alias kk skill 'load(\"wxSaveFileBT.il\")'")

/*
├─
│ ├─        程序名称:
│ ├─        程序功能:保存文件,并注上(覆盖)当前时间(日期)
│ ├─        创建时间:2012年08月22日
│ ├─        修改时间:
│ ├─        作    者:gpxknk
│ └─        备    注:
├─

2012年08月22日 统一格式,即XXX-1630.brd
2012年08月24日 添加日期,同时保持两种格式

命令行指令:
        sd : 保存为 XXX_MMdd_hhmm.brd
        sf : 保存为 XXX_hhmm.brd,也可能是 XXX_MMdd_hhmm.brd(只修改时间)
对于sD1 sD2 sT1 sT2:
        sD1;日期前缀 eg: _X0824_1200.brd
        sD2;日期后缀 eg: _0824X_1200.brd
        sT1;时间前缀 eg: _0824_X1200.brd
        sT2;时间后缀 eg: _0824_1200X.brd
        1.以上也是无奈之举,不同的公司规则不一样,但连接符还是统一用"_",而"-"说实在的不规范
        2.而日期(时间)中间不要插符号,如时间:_16.30.brd,"."用在基本文件名上说实在的也不规范
        3.不要出现'空格','.','\',':','?'等等等等字符

*/

procedure( wxSaveFileBT(@optional (mode "date") )
prog( (tm sDate sTime sDName sDNameNew sPre sPost pt sD1 sD2 sT1 sT2)
        sD1= ""
        sD2= ""
        sT1= ""
        sT2= ""
        sDName= axlCurrentDesign()        ;axlGetDrawingName
        tm= timeToTm(stringToTime(getCurrentTime()))
        sTime= sprintf(nil,"_%s%2d%2d%s",sT1,tm->tm_hour,tm->tm_min,sT2)
        sDate= sprintf(nil,"_%s%2d%2d%s%s",sD1,tm->tm_mon + 1,tm->tm_mday,sD2,sTime)        ;;tm->tm_year
        rexCompile(" ")
        sTime= rexReplace(sTime,"0",0)
        sDate= rexReplace(sDate,"0",0)
        case(mode
                ("time" pt= strcat("^\\(.+\\)[-_]+",sT1,"[0-2][0-9]\\.*[0-5][0-9]",sT2,"$"),sPost=sTime)
                ("date" pt= strcat("^\\(.+\\)[-_]+",sD1,"[0-1][0-9][0-3][0-9]",sD2,"[-_]+",sT1,"[0-2][0-9]\\.*[0-5][0-9]",sT2,"$"),sPost=sDate)
                (t printf("ERROR:wxSaveFileBT: 'wxsf' argument error,\n"),return(nil))
        );case
        rexCompile(pt)
        if(rexExecute(sDName) then
                sPre= rexSubstitute( "\\1" )
                sDNameNew= strcat(sPre,sPost)
        else
                sDNameNew= strcat(sDName,sPost)
        );if
        axlSaveDesign(?design sDNameNew)
        printf("Save: [ %s ] --> [ %s ]\n",sDName,sDNameNew)
);prog
);procedure

网友A:
    我也正尝试些这样功能的skill。正在调试中,可以参考你的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正尝试些这样功能的skill。正在调试中,可以参考你的了。呵呵

    I Know,看了你连问了几个问题,便知个大概,于是写了个出来,以前也有这想法,不过没去写过

网友:
    挺好的想法,可以整合到trigger的机制中,这样就不用每次保存文件还要调用其他的菜单了

网友:
    我的skill也差不多了,请高手帮我修改修改。
    备注:我们公司的board file命名是有规范的,按照part number(5位数字)+revision(a01_date_time.brd   eg. 24238e01_0822_2022.brd

    代码如下:
    axlCmdRegister("savetime" 'savetime)
    procedure( savetime()
             A=axlCurrentDesign()
             list=substring(A 1 8)
             B=getCurrentTime()
             list1=substring(B 1 3)
             list2=substring(B 5 2)
             list3=substring(B 8 2)
             list4=substring(B 11 2)
             sDNameNew= strcat(list,"_",list1,list2,"_",list3,list4)
             axlSaveDesign(?design sDNameNew)
             );end of procedure

网友B:
    和自动保存 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现在有个问题困扰我,skill存的brd file的名字是:24238e01_Aug22_2027.brd
    因为系统的时间格式是"Aug 22 20:31:59 2012",我还不知道怎样把Aug变成08.
    请高手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个问题困扰我,skill存的brd file的名字是:24238e01_Aug22_2027.brd
    因为系统的时间格式是"Aug 22  ...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那么你就直接替换吧,很直接的方法,1-12月,执行12次替换,不过怕不同的系统设置不一样这个函数取得的字符串格式也不一样,太不保险了.

    我建议你还是用我上面的那种方式吧,先将它转换为TM结构,然后用"->"取得年\月\日\时\分....再格式化成你要的格式,
    不同的编程语言实现起来不太一样,skill-lisp里我觉得这种方式算可以了.只是我没有找到日期时间格式化函数,如果这个用得很多,自己去写一个格式函数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转化为time类型,它是一个长整型,你自己用数学计算出年\月\日\时\分也可以,

楼主:
    请deargds 出来再修改一下,这个网页的文本转代码显示的程序怎么把$变成了
    [        DISCUZ_CODE_0        ]quot;
    我怕我去改会丢失你改的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那么你就直接替换吧,很直接的方法,1-12月,执行12次替换,不过怕不同的系统设置不一样这 ...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你不介意的话我拿你的代码为基础修改成我想要的样式,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和自动保存 有什么区别吗?

    自动保存只是把将文件以原来的文件名再存一遍,文件名没有改变,只是新保存的文件取代旧的文件。我们写的程式是在保存文件时时时跟系统的时间同步,每次保存的文件名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保存只是把将文件以原来的文件名再存一遍,文件名没有改变,只是新保存的文件取代旧的文件。我们写的 ...

    噢~  look look

网友B:
    请问:怎么用啊?我怎么总是出现
    Command > wxsf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wxSaveFileBT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用啊?我怎么总是出现
    Command > wxsf
    E- *Error* toplevel: undefined variable - wxSaveFile ...
    1. rexCompile( "^\\(.+\\)\\([-_]+\\)\\([0-2][0-9]\\)\\([\\._-]*\\)\\([0-5][0-9]\\)$" ) ;-18.30.brd        _18.30.brd        _1830.brd

    这一行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一行应该是这样的

    只能保存当前的时间,年份和月份不能改;还有,就是在一分钟内保存,不能自动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保存当前的时间,年份和月份不能改;还有,就是在一分钟内保存,不能自动覆盖。

呵,
每个人的要求都可能会不一样,我发的是源码呀,你们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去改的呀,
上面源码中的功能我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只动时间,没有加年月,
框架都出来了,改改很容易的哈.....
至于你说的一分钟内你要覆盖.-----这样吧,你直接Ctrl+S,加回车,
或者你判断一下是否已经存在同名文件,然后..........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
每个人的要求都可能会不一样,我发的是源码呀,你们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去改的呀,
上面源码中的功能我 ...

请问 年月 是怎么加的。

网友:
这个貌似很有用的!

网友:
这个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保存当前的时间,年份和月份不能改;还有,就是在一分钟内保存,不能自动覆盖。

你的要求很高哟,不过这不是无人值守系统装机啊,
我觉得能不能自动覆盖不重要吧,这不是定时保存呀
今天加上了日期,,不过对于你说的年份?是你打错了吗?板子名字有会加上年份的吗?一年365天,这周期长了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要求很高哟,不过这不是无人值守系统装机啊,
我觉得能不能自动覆盖不重要吧,这不是定时保存呀
今天加 ...

嗯,加个日期就行了。

网友(2020-06-12):
    請問各位大神 如果存檔日期時間要放在檔案名前方 小弟該如何修改此份sk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