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功耗

楼主(2012-08-22):
各位好,单片机正常工作状态可以等效为一个恒流源吗?

网友:
几乎是不能等同   除非你所有的外设控制都不动作了 MCU保持恒定状态

楼主:
其实这个和我另外一个问题都是基于一个应用:为了给单片机争取足够的处理掉电中断的时间,单片机认为的掉电阈值电压应该如何选取?这就牵涉到掉电后的功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