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link 求助?

楼主(2012-08-22):
pads layout link 时出现以下txt文档??  请问各位大概是什么意思? 怎么解决。。。
//////////////////////////////////////////////////////////////////////////////////////////////////

PCB Net List Errors Report - A10-EBOX08-0615 .sch - Tue Aug 21 20:50:53 2012
 -----------------------------------------------------------------------------
Design to Library Part Consistency Check
 ----------------------------------------
 Part Type CVBS has the following gate pins that do not match to the Library part:
 (6 1) (4 2) (2 3) (1 4) (3 5) (5 6).
 Non matching Part Type CVBS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J6.
 Part Type NJM4580/SO_0 not found in Library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U4.
Part Type C0603 has 1 gates in the design and 0 gates in the Library.
Non matching Part Type C0603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C63 C64 C65 C66 C72 C71.
 Part Type SH has 1 gates in the design and 0 gates in the Library.
Non matching Part Type SH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SH1 SH2 SH3 SH4.
 Part Type IR_MODULE has the following gate pins that do not match to the Library part:
 (3 1) (1 2) (2 3).
Non matching Part Type IR_MODULE is used by the following parts:
U9.
Part Type R0402 not found in Library - not able to check following parts:
 R10.
Single/Zero Pin Net Warnings
----------------------------
Net LRADC0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Net SD3-D3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Net SD3-CMD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Net SD3-CLK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Net SD3-D0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Net SD3-D1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Net SD3-D2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Net $$$7141 has less than two pins in PCB net list file.
Schematic Connectivity Errors
 -----------------------------
Floating Connections or Subnets
ECOL
 14_EMAC      X1700  Y7680
ECRS
 14_EMAC      X1700  Y7880
EMDC
14_EMAC      X1700  Y8680
EMDIO
 14_EMAC      X1700  Y8480
ERXCK
14_EMAC      X1700  Y9280
ERXD0
 14_EMAC      X1700  Y10280
ERXD1
14_EMAC      X1700  Y10480
 ERXD2
 14_EMAC      X1700  Y10680
ERXD3
14_EMAC      X1700  Y10880
 ERXDV
 14_EMAC      X1700  Y

网友A:
封装库中的元件类型里面的pin对应不上。需要修改封装库。

还有一部份器件没有对应的封装,如R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装库中的元件类型里面的pin对应不上。需要修改封装库。

还有一部份器件没有对应的封装,如R0402

谢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