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式开关电源原理图中应该怎么设置变压器的参数,我用OrCAD里的Pspice仿真

楼主(2012-08-23):
请问各位大师,反激式开关电源原理图中应该怎么设置变压器的参数,我用orcad里的Pspice仿真,结果次级没有电流流过。请各位多多指教,本人不胜感激。变压器我直接从库里面找的,我的意思是在反激式开关电源和正激是开关电源中变压器怎么区别?
原理图为:

反激式开关电源

反激式开关电源

网友:
Pspice 仿真要用 PSPICE路徑下裡面的專用庫,才可以仿真。
關於變壓器可以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19-1-1.html 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