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地很多引脚出现drc: Line to SMD Pin Spacing怎么办?

楼主(2012-08-23):
Line to SMD Pin Spacing
走线与SMD元件脚太近
可是这些走线是与该引脚相连的

网友A:
设置一个规则区域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一个规则区域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谢谢,能否具体点,这规则如何设置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没有明白

网友:
器件管脚太近,连接这个管脚的线到和这个管脚相邻的管脚的距离小于了你规则里面设的最小间距,所有报错,我一般是画一个区域规则。

网友:
你规则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你的走线和焊盘不在一个网络,也就是没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