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里面有没有自动把所有通孔加十字架?

楼主(2012-08-23):
因为是单面板,所以想把所有的通孔的焊盘全部加上十字架。不知道allegro里有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shape的花莲处理那里就可以设置的

网友:
    你想在通孔里面加十字架?我觉得没有必要吧。又不是铺铜。

楼主:
    因为是单面板,为了加大面积。所以才想在通孔中加十字。(另外,它不是shape就是正常的走线)

网友:
    做十字花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