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怎么使用DDRx Batch Simulatuin仿真DIMM条

楼主(2012-08-23):
现在Hyperlynx的是8.0的版本,在使用DDRx进行仿真的时候,想要仿真DIMM条。
DIMM条是EBD的模型,但是DDRx好像只能仿真Ibis模型的DRAM颗粒。
请教大家是否有人使用DDRx仿真过DIMM条子?
或者说, 是不是这个仿真工具若要使用的话一定需要配合DIMM条子的PCB板进行MultiBoard进行仿真?

网友:
我也正在仿这个, 可以使用EBD模型来仿,也可以使用DIMM条PCB转成hyp来进行多板仿真的,ibs模型两种肯定是都要有的

楼主:
我用batch进行多板仿真,发现好多网络都没有信号,可能是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batch进行多板仿真,发现好多网络都没有信号,可能是设置有问题。。。。。。

你找找仿真模型的问题吧,一般厂家给的模型都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