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满屏光标问题

楼主(2012-08-23):
orcad怎样把光标变成象allegro那样满屏光标,还是orcad就没这个功能?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没这个必要吧!!

网友:
好像没有哦

网友:
F6 16.3以上版本

网友:
嗯,16.3是有的

楼主:
16.3以上的怎么弄啊,我的是16.5的,应该也是有的

网友A(2014-03-18):
同问呀,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十字架还是好用一点吧

楼主(2014-11-07):
引用 网友A:
同问呀,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十字架还是好用一点吧

2楼说的是对的   按一下F6然后移动一下鼠标,就变成满屏的光标了

网友(2015-04-02):
引用 楼主:
2楼说的是对的   按一下F6然后移动一下鼠标,就变成满屏的光标了

F6 再移动光标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的16.6  试过了  可以用呀  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