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结果后处理选项问题

楼主(2012-08-23):
请问下,下图黑色框处的选项有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是打印出不同类型的report结果,至于这三个类型的report是什么意思你每一个都试一遍应该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打印出不同类型的report结果,至于这三个类型的report是什么意思你每一个都试一遍应该就清楚了

还是看不懂,求解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看不懂,求解释~~~

1.整个扫描频率对应的值
2.最近一次求解频点对应的值
3.求解频点从求解开始到求解收敛所用的总次数对应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整个扫描频率对应的值
2.最近一次求解频点对应的值
3.求解频点从求解开始到求解收敛所用的总次数对应 ...

非常感谢~~明白啦~~
昨天那个点还没下班~~~难道你没去约会?

网友B:
斑竹几岁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斑竹几岁了哇

我也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