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库时,如何把PCB Footprint也导出来

楼主(2012-08-23):
问题如题,在论坛上学习到了如何导出库,但是又不知道怎么把PCB Footprint一起导出,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看你是要導出哪你的庫? 是從DSN導出呢? 還是從 OLB ?

在 DSN 裡面可能有些元件沒有辦法。因為要導出元件庫的時候,會有二種情況。一種是本來元件就有就有PCB Footprint,這種的應該可以導出。另外一種是本來元件沒有PCB Footprint,後來用手工打字進去的,這種就無法導出 PCB Footprint 。

楼主:
谢谢您,我是从DSN里导出的。在做库时,如果已经添加了Footprint,导出的库就有,如果做库时,没有添加,导出的库就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