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型的板子要如何拼 不要使用郵票孔 該如何拼

楼主(2012-08-23):
L型的板子要如何拼 不要使用郵票孔 該如何拼

那位高手幫忙解答一下

网友:
不用邮票孔不行的吧,一般都用邮票孔加桥连。。。

网友:
如果短边尺寸大于50mm,就短边相扣,间距2.54MM,否则长边相扣;做V-CUT工艺

楼主:
幫我看看如果這樣尺寸的板子 一定要用郵票孔嗎
雖然我已經告知廠商 單板做就好了
只是想看看可否有其他拼板方式 不使用郵票孔的方式

請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幫我看看如果這樣尺寸的板子 一定要用郵票孔嗎
雖然我已經告知廠商 單板做就好了
只是想看看可否有其他拼 ...

這個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可以嗎?

OK的

只是我那個廠商做的板子會出毛邊 總是多出0.2~0.3MM
必須換邊到另一邊做V-CUT
我和廠商討論過 目前先單板製作

拼板好像拼不大出來

指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