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层板???

楼主(2012-08-23):
有谁知道三层板的?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
三层板如何转两层?(即在一个板子上有三层有两层,我们做的是FPC柔性线路板)
三层板的层结构?
四层板:top/gnd/pwer/bottom  那三层板呢?
在layout中有与四层板或者两层板有什么不一样的?
一堆的疑问。。。。

网友A:
Q1,三层板如何转两层?(即在一个板子上有三层有两层,我们做的是FPC柔性线路板)

将不要的那一层里面的相关数据删掉(如铜皮,走线,灌铜,2D线等),然后在层设置中改为2。

Q2,三层板的层结构?四层板:top/gnd/pwer/bottom  那三层板呢?
在layout中有与四层板或者两层板有什么不一样的?

三层板:TOP,GND/POWER,BOTTOM

LAYOUT的时候与四层板设计一样。

板厂在制板时也是按四层板来制作的,会在第二层和bottom层或第二层和TOP层之间加一张PP片。

收费比真四层便宜大约50块钱(50块是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三层板如何转两层?(即在一个板子上有三层有两层,我们做的是FPC柔性线路板)

将不要的那一层里面的 ...

谢谢jimmy!

网友B:
。。。原来我要做个三层板结果被人嘲笑了,说没有三层这种板。结果打电话问板厂也说做不了。
我的层结构是顶层铺铜,底层铺铜,中间走线,做个屏蔽天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jimmy!

你是想问在一张FPC上面,制作一边是3层,一边是2层么?这个我有建议哦,那时和FPC沟通了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问在一张FPC上面,制作一边是3层,一边是2层么?这个我有建议哦,那时和FPC沟通了很久

对的,就是一边3层,一边2层,而且我们都是做的软板(f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要做个三层板结果被人嘲笑了,说没有三层这种板。结果打电话问板厂也说做不了。
我的层结构是 ...

是啊,一般都是二,然后就四了,不过和客户确认了就是三层的,头一次遇见,所以上来问问看看上面的高手们有没关于这方面的可以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问在一张FPC上面,制作一边是3层,一边是2层么?这个我有建议哦,那时和FPC沟通了很久

su, 建议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su, 建议建议~~

3转2算稍微好做的了,相邻2层都可以,1 2或者2 3,剩下那层不走线灌铜(具体看FPC厂用哪一层做基板来压合,FPC也有类似PCB的基板),出资料就当做3层的来出,然后在CAD里面表明那里是3层的区域,那里是2层的区域
3转2厚度才少0.07mm,有必要么
3转2还算比较多板厂能做的,但是良率不是很乐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要做个三层板结果被人嘲笑了,说没有三层这种板。结果打电话问板厂也说做不了。
我的层结构是 ...

FPC的制程不一样,可以做单数层的,价格会低一些
PCB也可以做单数层,但是和双数价格差不多,所以没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3转2算稍微好做的了,相邻2层都可以,1 2或者2 3,剩下那层不走线灌铜(具体看FPC厂用哪一层做基板来压 ...

这样的话,在1.2或者2.3层走线会比较好些吧,从三层转换为两层以后另外两层也还能继续走线,中间那层做全GND会不会好些?
我们那个项目还没导入就死了。。。还想拿来开刀的呢。

网友:
哈哈,这个我以前刚好也做过,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呢。就是一定要注明哪边是3层的,哪边是两层的,要不然板厂会做错哦,相对两层板部分多余的那层就铺地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