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画线 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2012-08-23):
allegro 16.3 画线 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修改图的时候删除了一段线,然后再画线的时候就出现这样了,会导致调线很难。
感觉应该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因为几乎一样的两个图,同样的办法和操作,之前那个就没有这问题, 可是在画线的命令下,也看不出来哪里的设置不一样的。
有知道的吗 !求好办法

网友:
在布线不密集的区域,拉线和推挤线不要用Hug only or Hug preferred。出现以上情况只能将线重新描一遍。

楼主:
那就郁闷了~。。。
可是为什么同意的图,同样的处理办法  就有的有问题 有的没有 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郁闷了~。。。
可是为什么同意的图,同样的处理办法  就有的有问题 有的没有 呢!

你的器件可能哟group属性,删掉group就好了。find里面只勾选group然后鼠标放走线上看看是否会被高亮或选中

网友B:
一般情况我是把这条线全杀了,重拉

网友:
我看错了,rx_78gp02a 是正解。呵呵!

网友C:
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线被Fix后,然后进行了partition分割,正好分割线穿过这两个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我是把这条线全杀了,重拉

重拉  是一种办法。。,可是太多了 而且线也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器件可能哟group属性,删掉group就好了。find里面只勾选group然后鼠标放走线上看看是否会被高亮或选中 ...

group属性? 这个明天到单位了 看看  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线被Fix后,然后进行了partition分割,正好分割线穿过这两个点的位置。

这个基本可以排除了。。。。因为好多这样的小方框。。。不在一条线上。。。
白天群里有人说要跑一下什么。。。misc里面的什么东西。。。。我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基本可以排除了。。。。因为好多这样的小方框。。。不在一条线上。。。
白天群里有人说要跑一下什么 ...

partition同样会导致这样的连接点,楼上的仁兄分析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器件可能哟group属性,删掉group就好了。find里面只勾选group然后鼠标放走线上看看是否会被高亮或选中 ...

真心感谢!  就是有个group属性 删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还有一种可能是:线被Fix后,然后进行了partition分割,正好分割线穿过这两个点的位置。

真心感谢!  就是有个group属性 删除就好了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线和孔都移动外面,在COPY进来就ok了。这种现象主在模块复用的时候会出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心感谢!  就是有个group属性 删除就好了

    怎么定义元件的Group属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把线和孔都移动外面,在COPY进来就ok了。这种现象主在模块复用的时候会出现。

    copy 到外面?再回来?好像不太好实现把   确实是在模块服用的时候形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定义元件的Group属性啊?

    模块服用即是

网友:
    我想问下你是怎么删掉这个属性的?

网友F: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你们那个属性是怎么删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你们那个属性是怎么删除的?

明天到 公司看看告诉你。。。现在没那软件说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各位大侠你们那个属性是怎么删除的?

解除group属性的办法。在没有任何命令的状态,右边“find”命令栏只选择group。然后鼠标放在有group属性的位置的时候,具有该属性的元件,线等会高亮,此时右击鼠标选择“application mode”里的general edit。然后再次右击鼠标,选择“disband group”。就可以解除该属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除group属性的办法。在没有任何命令的状态,右边“find”命令栏只选择group。然后鼠标放在有group属性的 ...

    我的问题解决了折腾一下解决了,不过还是要谢谢楼主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group属性? 这个明天到单位了 看看  谢谢啊

试了下确实如此!

网友:
    又学到一招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rtition同样会导致这样的连接点,楼上的仁兄分析是对的!

    是的,我的板子也是这样的,拉好的线显示不出来,杀不掉,也移不动,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除group属性的办法。在没有任何命令的状态,右边“find”命令栏只选择group。然后鼠标放在有group属性的 ...

    试了,不行,find 的时候只有选择net的时候才会高亮,其余的选择是看不见线的,我的板子是切割partition 以后才变成这样的,好像被allegro本身的某些命令fix住了。不能做任何动作?

网友: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