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接口RJ45的PCB割地设计问题

楼主(2012-08-23):
        想请教一下:在我做的PCB设计当中,以太网接口RJ45下面的地都会割开,再用0欧电阻进行单点连接,请教同事,同事告诉我是为了进行打静电测试时起到保护作用;我在网上也查询了一下,有的是说像我的设计一样进行割地,还有的是下面挖空。
    在此恳请各位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 · DDR3|主题: 2, 订阅: 0

网友A:
我是习惯挖空,大多数也是这样做的,分割地的效果不好;主要是高压隔离啊,RJ45有可能串入高压,隔离电容都要那种2KV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习惯挖空,大多数也是这样做的,分割地的效果不好;主要是高压隔离啊,RJ45有可能串入高压,隔离电容都 ...

谢谢你的指导,还想请问一下,具体如何挖空?

楼主:
恳请大家指导啊

网友:
一般网口近端会有变压器,挖空区域是, RJ45管脚辐射5MM处,到变压器高压区5MM米辐射距离,挖空区域包括2KV以上陶瓷电容,和高压区接地电阻,和滤波电容等

网友B:
你搜索下PADS设计里面,有个帖子是别人发的路由器电路,那个图中地分割的就不错。
PCB名字叫AP-RT5350-V22-SPI-SDRAM-2L-1018,我就不重复上传了,附一张图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索下PADS设计里面,有个帖子是别人发的路由器电路,那个图中地分割的就不错。
PCB名字叫AP-RT5350-V22 ...

十分感谢!!

网友(2012-12-26):
挖空比较好 吧

网友C:
如果网口自带变压器,那还需要挖空吗,如果要挖空的话,哪些地方要挖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网口自带变压器,那还需要挖空吗,如果要挖空的话,哪些地方要挖空?

个人认为不需要。

网友D:
RJ45管脚辐射5MM处,到变压器高压区5MM米辐射距离,挖空区域包括2KV以上陶瓷电容,和高压区接地电阻,和滤波电容等

网友E(2018-09-28):
引用 网友D:
RJ45管脚辐射5MM处,到变压器高压区5MM米辐射距离,挖空区域包括2KV以上陶瓷电容,和高压区接地电阻,和滤 ...

挖空之后,这个网线的阻抗匹配就没办法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挖空之后,这个网线的阻抗匹配就没办法做了?

同问

网友(2020-09-10):
引用 网友F:
同问

不用做阻抗滴